美格EV-727 屏一半亮。一半发暗

楼主(2008-10-18):
该机拿来时图像开机亮一下就黑,判断高压板的问题,但是没有找到坏件,于是用通用板代换,拷机2小时没问题,就让客户拿回去,谁知用了3天后又不行了,现在的状况是屏的一半亮,另一段比较暗,过2分钟后就黑屏了,灯管没有问题,我把这个屏放到别的机子上一切正常,输出电压是14.2和5.1V,开关电压是3.1V。请问是哪里的原因,电源芯片是203D6
谢谢,换了块板好了,我就纳闷了,新高压板用了2天就坏了,这次换上的不知能用几天
[
]
芯片
黑屏

网友:
是不是有一个灯管没工作呀

网友:
14.2V的电压.有些通用高压板可能受不了.有点偏高.一般都12V的.估计你换上去的板子又烧了.

网友:
再换一个高压板.

网友:
既然你说 灯管没有问题 就换个 高压板试试

网友:
一个问题:高压板本身的问题
二个问题:灯管的问题
重点:灯管老化导致高压板出的问题
解决:先换灯,后换高压板,
如果直接换高压板也许命好点的能过保修期,不好的第2天返修,到时候就要多换一块高压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