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把液晶四灯改成两灯?

楼主(2008-10-18):
AOC17寸的的应该是四灯的,上面两个接口四条线,两粗线两细线,下面的也同样。我不知道里面灯是怎么排列的,有的说是上面两条并列,但并列在下的那一条是不是在金属屏蔽内,第二条是离第一条很近并列还是离一段距离并列?因为我感觉面板内有东西辐射出来刺眼,那种刺眼的感觉真想把它砸了,网上也有很多说液晶显示器辐射刺眼特别厉害,一小时就受不了了,但老式的液晶显示器却感觉不到辐射,那些液晶显示器厂家研究员真TMD吃屎的,搞出的液晶显示器辐射竟然比纯平显示器还大,所以我想中间两灯关掉只剩下上下两条就可以,就改成老式那种两管灯,不知道怎么改。还有的液晶显示器四管灯是加了左右两灯的,还有的液晶显示器是六灯更恐怖,辐射应该超大,是不是跟附图那样的灯呢?请问能否把AOC17寸液晶显示器其中中间两灯的两个插口直接拔掉,只剩下上下两灯的插口?会不会引发高压保护故障或寿命问题?直接连线其中的两接口可以吗,有没有人试验过啊,我的是原装板,怕冒烟。
  有没有拆开过AOC的灯管,里面四灯到底是怎么排列的,辐射怎么那么大。

网友:
AOC是不是用U型管啊

AOC灯管是不是用附图的U型管啊,有没有拆过啊,如用U型管我只好把液晶显示器当二手货卖掉了

网友:
更恐怖的灯管,辐射死人了

更恐怖的灯管,辐射死人了

网友:
现在的液晶都用直管了. 4灯的一般都是上下各2根直管并列.你要改最简单的办法是换个2灯通用高压板.

网友A:
将4灯管改成2灯管,或将多灯管改成少量灯管工作,只要将要摘掉的灯管接口加上假负载即可,但其假负载必须用3kv的电容,其容量应为本板高压变压器输出电容的1-3倍,经测试而定。

网友:
有没有人试验一下

引用 网友A:
将4灯管改成2灯管,或将多灯管改成少量灯管工作,只要将要摘掉的灯管接口加上假负载即可,但其假负载必须用3kv的电容,其容量应为本板高压变压器输出电容的1-3倍,经测试而定。

有的帖子说直接在插口处用导线短路,有的则说用电容短路,到底哪种可以啊,有没有人试验一下,我的机子不是通用板是原装板和电源一起的,鸡毛不敢试火,一试验就完了,请问用电容短路后再把灯管插头拔掉空着的插口会不会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