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8M800上假负载有电压1.09V,上真U的没有电压

楼主(2008-10-18):
一块华擎K8M800主板,AM2座子,上假负载有电压1.09V,上真U的没有电压,电源IC是L6714,求各位高手指点.
主板

网友:
查主板上的VCC-VID 线路。应该是这里的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是CPU座子虚焊或扩空

网友:
上U的时候,量下内存电压是否还正常

网友:
可能是CPU座子虚焊```也有可能是IO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