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主板PS2,USB等接口都无法使用是不是IO芯片坏了?

楼主(2008-10-18):
请问一下主板PS2,USB等接口都无法使用是不是IO芯片坏了?

主板是精英的,
型号是4M800PRO-M       VIA芯片组, 南桥为VT8237R plus,上775针的CPU
主板能点亮能进xp系统,就是USB和PS2上的设备无法使用也无任何反应.
目测主板很新的,无锈,电容外观都完好.

网友:
PS2是IO控制的。大部分如此。但是也有不是IO而是南桥控制的。要看是什么型号的IO
USB是进南桥的。

网友:
能点亮吗 如果能就很有可能是io有问题  不能点亮就很有可能是南桥坏

网友:
接口电路故障,或者usb接口坏导致USB5V到地

网友:
PS2 ,USB都不能用,肯定是南桥挂了

网友:
PS2口插座旁边 有一些对地的小旁路电容 你把它拆掉看看行不行.

网友:
首先谢谢大家的指教,主板情况我再补充一下:

主板是精英的,
型号是4M800PRO-M       VIA芯片组, 南桥为VT8237R plus,上775针的CPU
主板能点亮能进xp系统,就是USB和PS2上的设备无法使用也无任何反应.

网友:
昨天一客户拿来一主机,情况是键盘,USB不能用,脑子里直接就想是不是南桥坏了,我叫先拆出来板在看看,目测暴了6个电容,先换在说(有点风险),点亮试,最后查出是键盘口坏,USB也一样是生锈造成。
排除以上问题,供电没问题的话,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你说不能用有点笼统,如USB接口,是无法识别设备,还是接了设备灯不亮,也不提示发现设备,一点反应都没有,PS2先查电压和时钟

网友:
USB电源涌出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网友:
个人感觉是PS2和USB的+5V供电没有了!!

网友:
可以先对这些接口打阻值,看看,那个不正常,然后,再跑电路。

网友:
首先确定5V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再检查是进的IO还是进的南桥。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PS2口附近有一个排熔,有些直接把排熔取掉就好了

网友(2009-03-25):
如USB接口,是无法识别设备,还是接了设备灯不亮,也不提示发现设备,一点反应都没有,PS2先查电压和时钟

网友:
先检查5V供电,

网友:
我遇到一块板子,插上显卡,键鼠不能用,USB也不能用

网友:
给我的感觉是,PS/2和USB用的是一个5V.
是不是 少了个跳帽.

网友:
其它接口正常的情况下,南桥 IO坏的可能不大吧?还是好好检一下接口电路吧,中间两个信号线和边上的一条是5V拱电和接地!!!!看看对地阻值!!!!

网友(2009-12-09):
呵呵 我的一个朋友的这块主板也是和这个毛病差不多 精英 p4m800pro-m v1.0 起先是使用时 突然出现鼠标不能使用USB口 紧接着ps2口键盘也不能使用 并且鼠标只能插前面板上的USB接口能使用 查后面板USB接口就不能使用 后来给我打电话 我带过去一个键盘PS2接口 刚开始插上没有反应 后来又有反应啦 并且使用正常啦 过一会关机从新开机时发现没有反应 而把键盘ps2口拔下来 机器就能从新启动 并且一切正常 呵呵 有意思
     我知道的以前我朋友这台机器就出现过一个毛病 就是开机突然启动一下 然后就停机啦 过了一段日子 就又好了 后来换内存 想加大一点 结果这个毛病又来啦 最后也没换成 一直就是将就着用 这次又出现这个问题 并且从我朋友老婆嘴里知道 在出这个毛病之前曾经烧毁一个U盘 没办法只能换主板啦 这台机器是方正的 主板就是我上面说的这个型号

网友:
我有块板是 开机需要按f1  不死机 ps2键盘不能用 usb键盘也不能用

网友:
大家说的很详细,估计应该是+SV5没

网友:
会修主办不拉,接口电压也不测量下的。。。。。。也不说清楚,叫我们怎么搞,键盘有电压附件没问题可能是IO了,U口有电压,见系统能检测到不,BIOS里面打开U口没有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