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的pcg-4g1l板子少件了,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2008-10-18):
sony 的pcg-4g1l板子取北桥的时候少件了,不知道是什么,打问号这个地方是不敢肯定有没有少.如果各位手头上有一样的板子帮忙看看呗,不胜感激

网友:
没人理?自己顶上去

网友:
看焊盘就可以了,如果是光滑的就没少,如果是粗糙的就是少了。

网友:
这个不难啊,查一下芯片脚位,再对照别的图就知道大概了。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仁兄,那个地方就是不知道少什么了.头大,今天忙没空焊这个桥,明天先焊上去试试了.

网友:
我都是每一次做桥的时候,都正反拍一张照片的,就是怕和你一样出现这样情况.....要知道在做桥的时候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

网友:
放张大的上来再配合这个小的 我看有没这样的板子

网友:
多谢各位了,再帮我看看吧.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了啊,帮我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