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三星743DFS 有高压但无图象显示

楼主(2008-10-18):
  先介绍一下此机的情况
  一二月之前同行送来此机~换包~但最终客户说价高就没要机子.没法就把行包拆下.机子就扔在后面了.
  这二天同行打电话说.客户不要了.然后我们就收了~~当然不能当废品.换个包又是一台好机子了~
  我让师弟更换行包~~在更换后.师弟说.有问题我过去一看~~听见机内有短路的声音~估计新换的包包有问题~
  然后我就动手换了一个包包~~型号~FAB-17A001 更换完以后.加电有高压起来的声音~搭表一测~
  B+ 102V
  行管基极~-0.24v
     G1 -65V
  这时就准备去调一下加速极.一瞧.没得加速极.就二个聚集极在包上.
  想了一会.觉得会不会.换的包还是有问题~
  有怀疑的地方就直接换了.又重新找了一个换上~~型号一样~~但结果是一样加电以后.还是能听见高压起来的声音~~ 几个地方电压~
    B+ 102V
  行管基极~-0.24v
     G1 -65V
  然后又加测了几个地方~灯丝的.6.3V G2 O V
  三枪 R 22V
     G 17V
     B 25V
   觉得G1电压好象有一些不对~这个应该涉及到~亮度调整电路了~~我在想会不会是师弟更换第一个包的时候.那个包有问题.会不会把从行包送出的那个负压~负责分压的电阻给弄坏了.导致分压不对~~
   有了这样的思路然后就顺着电路查起~~从行包出来.负压~-214V
    因为电路中元件不多.很快就查到一个元件.是一个R516  电阻好象有问题~~一头 -214V
     另一头~-65V 应该这个电阻就是起分压作用的了~
     把此电阻拆下一看好象是有烧坏的痕迹~~色环已经看不清准确的数值~~用表一测~180多K
     然后查了一下电路图~~(上网在网上下载的)电路图标上清楚标识些电阻~~为~27K
     随便找后一个电阻.27K的给焊上.加电测试后~~~G1 电压 变成~-120V 左右~
     感觉还是不对.在此期间~~用过~~200K 330K 阻值渐渐加大.~~最后用了一个~470K的电阻~~加电测试后一看.G1 电压 变成~~-29V 因为天已晚.也没再找电阻.但分析~~
     G1 在29V的时候屏幕也应该会显示.可是除了能听见有高压声音~就是看不到画面~
     不过在看电路图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个问题~~
     我现在所换的行包型号~FQB-17A001 (12. 36 .4579)
     电路图上所标行包型号~FQM17B015  (12.3610.4579)
     10脚在实际当中是一个接地(GND) 现在这二个包.不清楚能不能代换~我觉得好象不能~但不能确定.
     还有一个就是G2  一直没电压会不会和这个也有关系~
    因为此类故障头一次遇到.目前所查和所能分析出来的情况也只能是这样~
     请修过此机的朋友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地方引起.有高压但无显示~

网友:
有图像的条件:
灯丝,高压,G1,G2,三枪有信号,
G1=-29V可以了。
G2= 0V,就不会亮呀。
把G2修到有120V先。

网友:
 这一块.我没查过~~之前此类故障也没遇见过~

G1 这个电压知道是从何而来~

G2 这个电压 不知道从那查起.~

网友:
你不是有电路图吗?
高压包某一脚整流后输出600V(或400V,总之有几百伏),经分压后用线接到V板。
你不会把那根线搞丢了吧?

网友:
犯了一个特别低级的错误~~G2 接到地上了~
走了这么多的弯路.可当时都把这个地方忽略了.

网友:
我这显示器是三星的788DF,先前这台显示器被水泡过,因发大水,主板干后留下一尘泥土,过来2个月
我用清水把板清洗一边,凉干1天,通电后。。。。。。。。。。

灯丝7伏不到,开机能够听见阳极有高压,R  G  B   分别有40多伏,G1有-30伏不到

G2有电压50多伏,用螺丝到调1下高压包上的加速极后,电压更低了只有20几伏了。有什么办法能够修这个高压包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