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稳压器

楼主(2008-10-18):
各位高手,我的直流电源稳压器最高能输出15伏电压,我想把它改成输出20伏电压,能改吗,怎么改啊?

网友:
应该能啊. 用TL430加一个电压调整管. 输出可以在0~33V之间的任何一数值.

网友:
有图纸吗?没图纸怎么帮你改啊?

网友:
是只有整流和滤波电路的那种简易电源吗?那得换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