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家园 SH-7155 17寸液晶显示器 开机后老是跳出"自动图像调整"

楼主(2008-10-18):
大家你好!我的阳光家园 SH-7155 17寸液晶显示器 开机后老是跳出"自动图像调整"且"menu" "up" "down" "auto"按这四个按键没有反应,只有电源键有用,只是长按这四个按键其中一个时,自动图像调整就不跳出来了,我把按键板到液晶显示器主板的连接线拆了还是老样子.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希望各位老师能回答我。请指教或给电脑图,无限感激!!!我的QQ41309196或者邮箱41309196@qq.com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多为MCU的问题

网友:
一般为功能按键问题。把按键换掉就OK了

网友:
一般为功能按键问题 :lol

网友:
是按键短路.一般不用换按键.只要把按键用酒精洗一下 就可以了.洗的时间要长点.洗完量下按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 你把问题看清楚了 吗????
我把按键板到液晶显示器主板的连接线拆了还是老样子

把按键都拔了  问题依旧  你说 还是按键问题吗???

网友:
接上按键板开机  找到自动调整的那个按键,然后测量其电压看是多少伏 应该在3V以上且电压不跳变。如果电压很低或者跳变厉害的话。就关机顺着该线跑回主控板 看一下该线是否有毛刺什么达在地上了。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就是控制芯片坏了  换个主控板好了、

网友:
主板mcu坏。更换试试看哦!

网友:
显示器开机出现自动调整是正常现象,这个你们不回不知道吧。按键要摁很长时间才有反应明显是按键问题!全部更换新的,或用酒精清洗就好了。。小问题为什么要复杂化????、

网友:
麻烦你们把问题看清楚OK ?
    开关的电源都断了,怎么可能还是按键问题?  100%MCU 本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后来被自己在网上买的编程器刷下。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