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量测主板北桥虚焊

楼主(2008-10-18):
主板挑内存,有的型号的内存在第二根槽上跑E1,插在其它槽上正常。
   换用其他型号的内存也可以跑。
   初步怀疑是北桥或DIMM槽有虚焊。请问下怎么量,内存槽240 pin ,一根一根量对地阻值或对地二极体值吗?也太花时间了吧
   一般内存槽的地址线或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测一下内存上啦排阻对地阻值。

网友:
用手压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严重支持楼上,虚焊用按压法最有效了

网友:
这个主意不错,按压法,修显卡时用这个方法也不错。

网友:
基本都是按压,但是学到测内存地址线地方法也非常有收获

网友:
量排阻 阻值差2欧姆就应该注意了
量排组需要很多经验  慢慢总结吧

网友:
AD线对地或正B电阻.正常电阻一样

网友:
用手用力按压看看跑码动不动~~可以上下左右的压一下试试

网友:
1、在BIOS中正确设置内存参数
2、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