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915 CPU核心供电不正常~~

楼主(2008-10-18):
拿来时说是不上电,测CPU核心供电管有一只上管和下管穿了,这个板子是双上管双下管的,换了这两只管后,上电,核心供电2V多,测下管G极全部无电压,买来同型号主电压IC换后,全板无复位,CPU复位和PG都低,主电源IC的PG脚电压也低,连换3只新的主电压IC都这样,换回原板的主电压IC,故障同一开始一样,下管G极无电压,北桥,内存供电均正常~~请大家帮忙出个主意,谢谢~~~

网友:
请把CPU供电芯片的型号发上来

网友:
ADP3188+ADP3418K

网友:
ADP3188的最容易坏,ASUS上用的最多,asus一般CPU不供电,换它90%能搞定,该芯片我是特别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