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要用什么焊膏

楼主(2008-10-18):
做bga用松香水可以不?还是一定要bag 专用的100 多块的焊膏吗?

我还没有做过bga想问大家一下.

网友:
焊膏较容易粘住锡球,我想是这样.BGA我还搞不定.

网友:
要是脱网加热的话,一定要买BGA专用焊膏,焊膏不好用学做BGA会遭受很大的挫败感.

网友:
GOOT的小盒装不知成不成?

网友:
80元以下的焊膏做BGA不是菜鸟们都能一次搞定的,需要很多失败的经验啊......

网友:
算了,就买专用的吧,反正做一个桥,折算起来也用不了多少,用助焊剂很难做好的。

网友:
bga怎样做的更好

请教高手接了几个本显卡或桥有问题一个加焊显卡一个做桥客户用了两天又回来了愁啊用的bga返修台是不是助焊剂有问题手工感觉不错啊想不通请教加焊能不能用松香感觉应该比助焊膏强不易氧化有没有人用过啊

网友:
80块的就很好用啊,KINGBO

网友:
BURNLEY焊锡膏/BGA助焊膏/焊膏 的怎么样75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