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片7600GS,开机小花,进系统装驱动蓝屏。mats测试结果如下

楼主(2008-10-18):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8492            0
FBA[63:32]           0        18492            0
FBC[31: 0]           0        18252            0
FBC[63:32]           0        1825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0 A00 A00 A01 A01 A01 A01 A02 A02 A02 A02 A03 A03 A03 A03
   A04 A04 A04 A04 A05 A05 A05 A05 A06 A06 A06 A06 A07 A07 A07 A07
   A08 A08 A08 A08 A09 A09 A09 A09 A10 A10 A10 A10 A11 A11 A11 A11
   A12 A12 A12 A12 A13 A13 A13 A13 A14 A14 A14 A14 A15 A15 A15 A15
  ---------后面还有很多这种数字,我就不贴了。
还有一段别的。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73488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0        2371           0           0
A00        2371           0           0
A00        2371           0           0
A00        2371           0           0

网友:
测试的过程会有坚条状的条纹花屏。

网友:
7600全坏?不清楚饿 。。主控?显存?还是。。

网友:
是不是mats版本的问题,换个高版的试试,

网友:
加焊GPU肯定会OK。主要是看你加焊的程度不要时间太长。

网友:
加焊过了,还是老样子。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