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CER AL1916W A液晶,开机显示ACER后黑屏,改高压板后用半小时左右黑屏

楼主(2008-10-19):
一ACER AL1916W A液晶,开机显示ACER后黑屏,改高压板后用半小时左右黑屏,关掉开关,再开又能用半小时.此显示器由仁宝电脑工业有限公司007年6月生产

网友:
你查下电源电压正常不? 如果正常基本上是你换上去的的通用板有问题.再换块试试

网友:
问题已解决,换了一块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块 高压板是不是烧了???   如果上块 高压板烧了 就要查烧的原因 不能盲目 更换

网友:
估计是上块高压板有质量问题,上高压板最好是把原来的高压线路切除

网友:
你怎么把24V变成12V的?

你怎么把24V变成12V的?是不是用7812并电阻?

网友:
后 断电又能用?
       不管你怎么测量电压可能是正常的哦。。。
    看清楚,别模糊人家的思路。。。。我推断估计是灯管老化的问题。  直接换个屏看看。。如果不闪了。那OK.   把老化的灯管坏了。。。解决。。

网友:
根本就不关灯管事

自己 都说了换高压条和通用驱动板OK
我的和他一样,换通用一体板和通用驱动板上去就好,可以惜通用电源板装不进去,唉!还不知道怎么整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