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S形失真维修实例与分析

楼主(2008-10-19):
今天接到一台KTC7002EF的纯平,故障为画面S型失真。心想,这种老机器用脚都可以修好他。没太在意 ,让徒弟门去研究了 。结果两个徒弟连番上阵都没搞定 。气得我骂骂咧咧的冲上了维修台。
      仔细看了看画面 ,图像很稳定,亮度正常 。不像是300V主电容爆浆 。重新刷了个数据,还是老样子。心想既然是S形失真那就查查S校正电路吧。一个个的电容换来换去还没搞定。真TM的丢面子,一下午就这么过去了。徒弟们也开始小声的唧唧歪歪了。
        下了维修台后坐下来仔细的想想,整理一下思路。 发现了一个维修的误区,至少把我给误了。S校正电路的叫法应该是不对的,或者说有误导的嫌疑。正确的叫法是枕形校正电路。因为,S校正电路出现了问题只会是弧形的失真并且行幅也随之变化。不可能出现S形的失真。 画面S形失真应该是行频的问题。
         测量300V正常 且画面稳定 行频受到交流干扰的问题应该可以排除。 然后顺着行管的B级往前面查看。走到行激励变压器的时候发现了问题。发现行激励变压器的电源输入脚是取的12V.测量此点的电压偏低(10.2V)。导致行激励变压器工作不正常。换掉了旁边的一个滤波电容后故障排除。
     总结:S形校正电路和画面的S形失真是两码事。画面S形失真应该是行频的问题 。并且在维修过程中遇到了难题不要盲目的瞎换大件。静下心来仔细的分析,重头来整理一下思路,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网友:
确实,一开始如果找错方向的话维修起来就会很麻烦。

网友:
谢谢分享,好像那个电容容量低了还不定时烧行管,这我也是听说的未经证实

网友:
修时间长了还不能修好的机子不如先放放,换个思路可能就是柳暗花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