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确定CPU一二级缓存坏了?

楼主(2008-10-19):
今天撞到一个机器,不定时重启,有怀疑到CPU缓存坏了。但不知道如何测试。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测试CPU的缓存吗?

网友(2008-11-30):
如果你认为是CPU缓存的问题,那就把CPU缓存在BIOS里关了,看会不会再重起.
我看这样的问题,不一定是CPU缓存的问题,大多数是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损坏引起的.

网友(2010-05-11):
有三个4800+的U。。可能是挂了。同一时间。。可不找到标签了。。完了。还有得修不。。。气死人了。

网友:
在BIOS里关掉或换个CPU看看

网友:
你怀疑很简单,直接换一个CPU,在修内存的软件RST中可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