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不认硬盘怎么办呀?

楼主(2008-10-19):
到手的二手硬盘,想用MHDD测试一下,却发现MHDD不认硬盘。想问一下该怎么办呀?
另外SATA的硬盘有什么好用的测试软件吗?MHDD好像测不了SATA硬盘呀。
再请问一下,除了MHDD以外还有什么形象化的硬盘测试软件吗?
谢谢了

网友:
必须把硬盘设置为 主盘 ,  串口的也可以认的

网友:
MHDD46就可以认SATA的盘,但一定要设置成主盘,
看看下面这个贴子,也可用WIN下的Victoria试试!这个软件也是很好用的.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1629-1-1.html

网友:
用转接卡可以认串口的盘,我经常测

网友(2008-11-23):
现在又知道一种情况,MHDD不认盘的时候有的是硬 盘的参数丢失了。报告硬盘不支持LBA,看0磁头,0柱面,0扇区。

网友(2009-01-09):
BIOS 能认到硬盘 MHDD里面检测不到  怎么没解决 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