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E液晶开机黑屏6分钟后正常故障

楼主(2008-10-19):
联想LXB-L15E液晶开机黑屏,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就是橙色和绿色交替,等6分钟后显示正常,开机测试电源供电12V\三个5V\都有,驱动板这边电压也正常,就是屏供电3.3V没有,正常后屏3.3V恢复,请高手赐教

网友:
加焊一下驱动板芯片试试,不行就要换了

网友:
基本是MCU的问题。换个看行不行,不行的话就换主板

网友:
我也觉得是MCU的问题,找原厂程序刷一下试试.

网友:
不知哪位有这样的板或MCU,找了几天没找到这样的东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