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楼主(2008-10-19):
一台15方正显示器    驱动板出现一个奇怪的毛病 如果用风枪加热驱动板半分钟 电源指示灯亮 接信号线一切正常  开关机一切正常  如果断电后等驱动板温度完全正常 又会出现通电无显示的毛病 连指示灯都不会亮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在线等望各位老大指点

网友:
这种问题 很难回答啊!最少也得确定加热和不加热的问题,是在电源板还是驱动板吧!
好多电源的问题也会出现你说的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