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08-10-19):
开机能开机,不跑代码,按复位开关就能正常跑码,请问那里有问题?谢谢!用假负载都正常,有复位的,硬盘ide 也有复位。搞定!谢谢小婕 ,是电源问题,换个电源就行了。
[
]
技嘉主板

网友:
ATX电源PG信号是正常的吗?
换个ATX试下先

网友:
可以试下点关复位开关来开机试下,如果这样可以跑码那就在复位排针上加一个电容,如果不行,那就在复位排针上加一个7414复位延时电路试一下!

网友:
CPU REST 的问题

网友:
点关复位开关来开机试下

网友:
试换一下主板中间那一个效应管!
可能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主板IO旁边的效应管

网友:
我也是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希望大家解释清楚一点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