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NW白屏故障大家来帮我看看。

楼主(2008-10-19):
小弟是个新手,今天接到三星940NW通电就显示白屏,别人说是屏坏了 ,大家帮我看看到底是屏坏了
,还是MCU坏了。 我看驱动板上有个类似I/O的一个集成块,GENESIS DISPLAY PERFECTION GM5726-LF 还有个MX12G 25L1005MC八个脚的个东东。 驱动板背面标有 MODEL:LS19HAN    CODE NO: BN41-00816A     DATE:2006。10。25。

网友:
白屏,如果开关控制正常的话,应该先检测一下,屏的供电电压,正常应该为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控制正常 在那里检测啊?屏伯供电在那里检测?

网友:
其实,如果你是新手不能确定是不是屏坏,还有一个超级简单的方法。就是买一套通用的板子,它可以点亮市面上所有的屏。如果使用通用板子还白屏,就是屏的问题喽。就算是屏坏,也不是不能修。其实除了屏的软线出问题之外,几乎都可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