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9):
长城1772ED开机后有吱吱刺耳噪音,拆开后感觉是高压包出来的,是不是高压包不行了,希望大虾们给点建议,先谢谢了,行电路部分都已经查过了没有问题
建议
长城

网友:
你听下是不是包,,我遇到过,,,
你听下是不是包,,我遇到过,,,不过,,我是换包的,,换了就好了。呵呵,,你试下

网友:
不一定是高压包,电容,变压器负载过重,短路.等

网友:
有吱吱声.那图像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他都很正常,就是凉机开机有吱吱声,大概20分钟左右就没有了

网友:
看看包的磁芯有没有松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容换过了,也一样

网友C:
有可能是受潮了。高压嘴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