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ME1+ 打印头怎么拆下来?

楼主(2008-10-19):
EPSON ME1+打印头堵塞,在机子上清洗都不行,黑色打不出来,彩色的图象有一条一条的,想把打印头拆下来清洗,可是不知道怎么拆下来,要不要把外壳拆下来?

网友:
不用拆下来清。你用爱普生的清头墨水泡一天在清就好了

网友:
楼主仔细观察一下,就知道怎么折了,左右有两个卡扣!
清洗后注意凉干!

网友:
用注射器加喷头专用疏通精华液慢慢清洗

网友:
洗不了,我用强效喷头清洗液往墨柱里慢慢清洗了还是不行,堵的太严重了,加在墨槽清洗好像没有效果,不知道是不是我洗的不对,黑色根本没有,墨盒是连供的

网友:
不用拆下来清。你用爱普生的清头墨水泡一天在清就好了.是的,不用那么的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