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几个场效应管的问题

楼主(2008-10-19):
10N03L  指的是30V 10A吗?
07N03呢? 30V7A?  我觉得不太对吧  这是主板的CPU供电管 是大封装 电流有点小吧?

还有 CPU供电管B55QS03 是什么管啊??也是大封装的?

谢啦 我是新手

网友:
哈哈、你的问题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幼稚!

  10N03L 这个只是场效应管的型号,并不代表什么电压。这个一般是用在南北桥供电和内存供电用的。
  07N03主要是用在CPU12V供电用的!

网友:
B55QS03有可能是 快恢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