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维修心得

楼主(2008-10-19):
昨天修了一块技嘉得 8I845GV仅检测  CPU无供电  检查CPU供电芯片和 供电关都正常最后发现 北桥 供电 0.16V不正常  经检查  发现供电关  供电正常控制10V左右  把供电关  拆下测正常  于是  找起了控制发现 控制 IC供电正常  输出10V有点高  手头 里没有控制  IC  于是   想想 就先把  供电关  换了试试  想不到  换完供电关好了   IC  控制 得 10V也降到了  正常的  控制电压  了  跑数 一切正常
  最后我总结得  心得  就是  有些  元器件  拿表测  正常 时  不一定好用  有可能有  轻微击穿   大家 一定要注意

网友:
 讲的非常好。鼓掌..又学习了。呵呵。!  谢谢。.

网友:
场管三极都有电压,但输出极偏低,可能:1、后级短路,比如电容坏拉低了电压
2、场管不良 3、控制极 IC不良。

网友:
谢谢啦,学习了

我遇到的技嘉可谓是多得数不清呀,每天都有二三十片在手里,965和P35的,常出问题是不开机,或轻碰一下电源插槽就重启了或是关机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每个槽试都能正常开机和工作,可是你上四条是就有一条不显示容量,反复几次都同是其中一个槽,量电压都正常,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高人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