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30难题

楼主(2008-10-19):
我手上有两台6230,一台接上电源后会自动触发,开机后会连报三声,之后键盘不能用,能显示。另一台不管是接电源还是电池都会自动开机,而且正常关机会又会自动开,根本关不了机,只能拨电池,谁帮忙看一下。还有谁有电路图的给发一个上来。

网友:
难了  这个很难修了  给你个思路   找到该机的开机芯片  然后找找芯片管脚定义  看看那个脚是开机脚  测量一下电压   然后看这个电压是谁控制的从那来的。就是麻烦啊 跑电路吧  然后在分析。修好了的话 以后这样的你就都会了 看来这两个毛病有相同的地方啊。

网友:
我只知道不接CMOS电池会自动开机.

网友:
你讲的第一台应该是南桥虚了补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台我做过南桥了,还是不行,我又换了一个还是一个样的。第二台我是接了CMOS电池的,但是接电池第一次能开,第二次就不亮机了,电流大概1A左右,只有不接的时候才能亮,但是会自动开机。各位师傅再帮我看一下,谁有修过这个机的,是不是这个机的问题多呀?我这有几台都有问题的。

网友(2009-02-02):
建议换一下IO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