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红 C.PE800不开机。请帮助。

楼主(2008-10-19):
七彩红 C.PE800不开机,只要插上电源通上电,不开机两个AMS1117就发烫,南桥也有点发热,请问大家是不是南桥坏了,谢谢
不开机

网友:
是插电不点开机就发烫吗,80 90%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1117发热的话。你把网卡下下来。看可以不。要是南桥发热99%是南桥坏了。1117发热。 有可能是网卡坏了,在不行你把声卡下了在试。还是不行。就是南桥坏

网友:
南桥是99。8%坏了

网友:
90%南桥坏了,按#3说的一步一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