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卡跑04???

楼主(2008-10-19):
一块945GC-C6开机跑04怎么回事?原来能开机的

网友:
等待一段时间,看是否能跑过04代码。

如果不能跳过,则查RTC电路,即CMOS跳线,电池电压等,另外,还要查SMBUS总线。

网友:
刷BIOS看看还是不是这样

网友(2009-11-12):
我也有块跟你的一样问题,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时钟、复位、PG信号正常吗

网友(2010-01-30):
04 应该有显示的了。换个PCI 显卡试试。

网友:
先刷下BIOS

网友:
前有跑c1 07 04的话
我说是内存供电
换个8脚的IC

网友:
我这有个七彩虹945PL智能网吧版,检完C1后跑E004,内存无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