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少一种颜色的维修思路

楼主(2008-10-19):
显示器少一种颜色,比如红色,或是绿色,或是蓝色,在确定信号线是完好的前提下,它的维修思路是怎样的?
先查什么?再查什么?

网友:
先查查,灯丝上面点压正常吗。上面有三色,,红,蓝,绿,

网友:
最简单的 就是 测量三组电压 做个对比 看那组电压偏低或者偏高   就查那组

网友:
检查视放板R .G. B 电压,偏高比较多的那一路,就是引起缺色。注意  偏高 不是偏低。

网友:
1,先查焊点
2,视放末级,
3,前级和管座
4,显像管。

网友:
确实是这样,缺色的那一路是电压偏高的(指三枪电压)。这台缺红色,三枪的电压为红45V,绿31V,蓝31V。

网友:
RGB电压查对,时间长的话,一般是要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