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K8NE 关机后 电源风扇还转

楼主(2008-10-19):
I/O  换过  电源换过   能正常用 就是进系统后 点关机后   电源风扇 CUP 风扇   还只转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吧!也有可能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放电试试

cmos放电试试...

网友:
如果一直按电源键能关机,大部分是系统问题

网友:
是主板的问题 我手里好几块这样的板子  有 2-3块主板出这个毛病

网友:
我好象也记得是BIOS设置问题,不过你可以追一下线,看看关机后是哪的电压在驱动风扇,这样是不是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
可以试下电池放电.

网友:
查一下风扇的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