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明基通病的元件测量问题

楼主(2008-10-19):
问一个明基通病的元件测量问题!明基71G+ 四个高压线圈的那种板子!暗屏,高压部分问题,160V 0.22uf电容鼓包一个,3A保险丝烧了,问一下C5707和fu9024n这两个管子怎么测好坏,

忘了问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怎么判断高压线圈的问题啊?

换了5707 和9024还有鼓包的电容,问题修复了!就是不知道能撑多久

网友:
C5707 是NPN 三极管. FU9024是P沟场效应管.

网友:
给你两种管子的资料.你自己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先下了,马上去看
5707是不是加正向道通后c极与e极电阻减小,万用表怎么测啊?谁有好点的方法!9024会测了,跟论坛上的测MOS管的视频差不多,就是表笔反一下

网友:
正好碰到这个问题。先查查资料

网友:
修好後亮度調到100測幾小時就能確定會不會再壞了

网友:
找个好的管子对比测试就最简单。呵呵

网友:
明基的好像虚焊的问题好多了

网友:
这种驱动板升压线包容易坏,要注意了。你换了5707后,可能用一段时间就又烧了。最好把整个灯驱动板都换了。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