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620c开机键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8-10-19):
有一康柏N620c笔记本正常关机后,第二天再无法开机,测开机键无电压,请问各位大师开机键的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可能是笔记本的电源烧了

网友:
保护隔离正常,1632供电正常,就是开机键无电压。我是新手,请大师指教?

网友:
开机键一般是3。3V电压。

网友:
同样问题啊

头一天用的挺好的 第二天不开机 将电池拿下从新按装 开机OK  每次都是这样的

网友:
如果电池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保护隔离的问题了

网友:
保护隔离是好的,1632的22脚供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