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5680 怪异连键

楼主(2008-10-19):
我的一台Acer5680. 可能是有一次我用湿抹布擦了一下键盘。之后就发生奇怪的现象了。
每次开机,就滴滴滴滴的报警报个没完,同时进度条停止,但是只要我按几下空格键(估计其他键也可以)就可正常开机。
开机后,未使用键盘之前,发现选定的文件都在最下面,就是说不管我选定那个文件,它都会自己跳的最下面,估计是下方向键连键了。奇怪的事只要按一下任意一键,就一切恢复正常了。之后使用键盘也没有任何问题。我系统也重装过几遍了了。
而且vista 和 xp 都用这个问题。另外之前显示屏有换过,不知是否有影响。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毛病。

网友:
你的键盘坏了,换个键盘试下

网友:
应该是,但是我不懂的是为什么除了开机那一会儿,其他时间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就是键盘问题,换一个吧。

网友:
谢谢以上的回答。顺便问一下像这样换一个键盘需要多少钱?
不过还是不甘心啊,因为除了开机时有点问题,其他时间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

网友:
是键盘问题,我也遇到过换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