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诊断卡重复跑代码

楼主(2008-10-19):
本人手上有块七彩虹的龙骑士C NF2 400主板,插诊断卡测试,代码C3C0----F5F4------EFF8,这样重复,测内存电压正常,求各位高手,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刷新个BIOS试下

网友:
你看一下你有没有插显卡.如插显卡重码不插不重跑码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你看下I/O有没有时钟,如I/O有时钟换I/O,如无换时钟IC

网友:
我是不插显卡的,I/O我已经换过的,毛病依旧!,就是BIOS没刷,没工具。

网友:
刷个bios 一定好 我修过很多这样的 很少有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