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开机电流到0.06 后不动几秒后,掉电

楼主(2008-10-19):
我有二台这样的机器,第一块按开机键后三个灯同时闪一下,电流0.06 几秒后掉电
                   第二块按开机键后三个灯不闪 电流也是0.06几秒后掉电了
网卡我已经都取掉了,电感也打过不短路,   现在就差换,LPC47N254

在问一下,LPC47N354  可以代换LPC47N254 嘛,

网友:
电流没上来,应该是那个电压没打开.

网友:
网卡,重焊一下试试

网友:
是啊!测一下电源的供电到网卡的供电线路看一下,有没有电压送到网卡芯片

网友:
内存检测过了没有 感觉好像是内存

网友:
内存电压有, 发现个问题

只要用热几枪吹一下,南桥附近就可以开机,冷后又开不了机,   南桥周围的东西换遍了,晶振也换过了,协振电容也换了,就是没换桥了,
开机顺间测电压,可以测到内存电压,别的都没有,  还是没搞定

网友:
首先,LPC47N354  是不可以代换LPC47N254 的,0。06的电压3。3V 5V应该是上来了,问题估计就是IO,或者后面供点芯片的开关脚3。3的电压没出来了

网友:
你这两台机子,电流0.06 ,估计是某个电压未出来造成开机就掉电,你看看哪个芯片是产生3M,5M的芯片,你能不能在说详细点,电流到多少掉的电,这样我好给你分析分析。

网友:

是这样的,代机电流正常, 按下开机键后,电流跳到0.06后不在上升,大约三秒左右掉电,在这三秒钟里,测3.3V 5V 都有了, 在内存电感上也可以测到2.5V电压,别的电感上都测不到电压,    后来在换晶振的时候无意发现/只要在南桥附近任何一个地方,加温机器就可以开起来,但温度一下来,就在开不起机来,  不开机的时修键盘三个灯一个都不亮,   *(网卡已经拆掉了) 南桥加焊过了(无铅)  就差I/O没换了,     南桥周围的件我换了好多,我一块一样的料板,一个对一个的换掉南桥周围的小电容什么的,也不行,  情况就是这样了,   难道I/O 和这种问题有关系嘛,

网友:
:L :L :L :L

网友:
D600出现这个问题,,首先要怀疑的就是IO,我修过好多块这样的板子了,换了它大都好。。。

网友:
还有 南桥也收到IO的开机信号 是不是南桥虚焊了 找BGA设备加热南桥 应该会解决 。因为你的说的前提 待机 3 5 都有 ,开机有1.2  2.5 但是掉电 。怀疑南桥虚面大些。

网友:
个人感觉这种问题还是系统供电芯片中的某一天线路供电不稳或者根本没有供电造成的

网友:
既然南桥收到IO的开机信号.那么南桥发出S1\3\5信号了吗?

网友:
去掉Q84试一下

网友:
手压住南桥,触发试试看!如果能开机了,就证明,南桥虚焊了,加焊一下就OK

网友:
Dell D600的IO很容易坏吗?我觉得还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南桥我加焊过了,我有BGA

下次在碰到这种机器,先换个I.O  后不行,在拆南桥从植一下,

网友:
对 先换IO然后南桥

网友:
恩,,就这么定了,

下次有碰的朋友,也试一下,  谢谢上面热心的朋友

网友(2009-02-27):
电流0.06 ,估计是某个电压未出来造成开机就掉电,不一定是南桥问题,有可能某个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