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EB771H-SL用一段时间自动开关机

楼主(2008-10-19):
清华同方由LG 生产的EB771H-SL出现开机一段时间后出现间歇开机关机有时候开就就重复开机   能听到蓄电器吸合的声音就重新启动,  要是开开的时候画面有闪烁(上下),晶振   震荡芯片  高压包  50V上面的电容都换了  ,没有思路了,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查一下CPU 5伏供电相关电路,你讲现象可能是瞬间失电。

网友:
那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行部分还会出现此故障现象吗?

网友:
我现在掰板子的左下角有时候就黑屏了     敲打没任何反应  也补焊了 没发现断线的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