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10-19):
那块主板是雷击击坏的.开不了机,紫5v短路.拆了网卡可以开机,南桥发烫换了南桥后温度正常.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刷过bios.换过io都不行(io是w83627hf-aw 我拿w83637hf-aw代换的还是不跑码)后来换回来了.刷过bios
还有北桥有点烫有散热片的时候不烫.打ad线对地觉得正常.还有开始不知道是雷击的查线路的时候把1934的芯片给拿掉了.因该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根据你说的有可能是你的南桥没有焊好 在来一次。或加焊一下。

网友:
晕 你的心思真好 这样的板子还有修的价值吗 维修都修到这样了还吃什么???

网友:
客户说要修好我只能尽力哈.板子是磐正4PDA2V.因该不会是桥没焊好吧,如果虚焊压一下因该有反映的.我打了pci和ide的ad线对地阻值觉得正常.温度也正常.

网友:
紫色的线短路吗  你看下外接设别那块  USB  LPT  还有管理它的电源芯片  三极管   我想应该是那里出错啦

网友:
网卡早就拿掉了,是bga封装的.我处理过了没有问题.io我拿放大镜看的没问题我动过的地方我都看过了.    紫线拆掉网就不短了啊.可以正常开机的,只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