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故障求住!!!!!!!!!!!!!!!!!!

楼主(2008-10-19):
今天修了几个电源都是管子坏13007击穿我都是成对换的 启动电源 输出电压都正常 一插在主板上 就开不了机 有的风扇 转一下就停 请高手指点下 谢谢

一个标题8 个字就错一个,还那么多感叹。这种浮躁是维修的大忌!!!

另对转下就停的故障可以检查下次级散热片上的双二极管或者MOS。

网友:
另外还有输出部分阻容。

网友:
检查一下各个电容,特别是后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