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SIS760GX-MN的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8-10-19):
:一杂牌SIS760GX-MN的主板,用几天后出现主板不加电的情况,进行CMOS放电后又能正常,再过一段时间又不通电了

网友:
不通电的时候测一下32.768是否没有波形

网友:
进行CMOS放电是恢复默认值吧?里面的设置不会自己变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