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5000H求助

楼主(2008-10-19):
原故障为按开关后电流上去一点然后就掉电,找出来一个3VA转3VS的管子坏了。现在的故障为不装CPU开机,所有的电压都能上来。装上CPU后,按下开关还是电流上去一点随后掉电。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SD、V+、VCC、VDD),开始发现供到V+一个FUSE开路了,换过之后满以为没有问题了,谁知还是老样子。CPU换过,芯片(MAX8770)和管子都洗过一遍。反馈上面也没量出什么问题。不知道是人品问题还是手气问题,这几天一连修到两台这种故障。。修得直想吐。

网友:
这种问题的确不好搞的,可以换那几个MOS管看看。最好把CPU测试座的VID弄成1。34V的ID,装上看电压是否是1。34,这样就可以排除很多问题了。

网友:
装了CPU后,电流上来一点,在掉电前,板上哪些供电正常出来,如果除CPU供电无,可能CPU电流检测和IMVP变换异常,希望楼主可以继续讨论

网友:
林马兄,好久未见!机器我已经换掉板子了。原来的板子上CPU掉电之时,其它电压应该都出来了。Vcore的工作条件我很仔细地量过,没发现一点问题。不过Vcore的流程我一直就不太清楚,比如你上次说的T40的Vcore跟PMH的OSC的关系。不怕见笑,我到现在也没明白。这块板可能跟下面这个芯片有点关系。

网友:
我如果把这个芯片卸掉,直接短接第5PIN和第1PIn,那上CPU也不会掉电,但是仍然没有Vcore,电流水平和没上CPU一样。

这个东西我在其它机型上面见过它们的同行,但到底是做什么,我一直不知道。我猜测大概意思如下:如果CPU过温,Ther_SD拉低第3PIN,第1PIN就开始输出,把1.5AON拉低。它这个型号是双路的,右边还有一路,输入是+V5_a,这是+V5_a就是1999的VL。这里有太多疑问,第一个:如果需要关电源,Ther_SD为什么不直接关掉电源芯片,而要透过这个东西。第二个,如果说左边这一路是用来临控过温的话,那右边这一路又是什么意思。+V5_a输出电流总共才不过几十ma,有什么好监控?

网友(2008-12-05):
回楼主:max6308有两种功能。1)如果VCC(+V5_a)低于1.5V,工作在过低电压锁定模式,激活RESET#,输出低电平至RESET#。2)如果VCC大于2.5V,工作在正常模式,监控RST_IN, 如果这个脚的输入电压小于门限比较电压(1.23V), 则同样激活RESET#。从你贴的图看,我理解是RST_IN1监控+VBAT 和THER_SD#. 如果+VBAT小于(1M+165K+19.1K)/(165K+19.1K) *1.23V=7.91V, 则激活RESET#;或者THER_SD#小于1.23V,直接激活RESET#。

网友:
右边RST_IN2那一路因为与VCC相连所以可以理解为这一路检测未被使用~
因为当VCC低于1.5V时芯片就欠压锁定了~而RST_IN要低于1.23V时1脚才会关断输出~(所以将RST_IN与VCC相连RST_IN就失去了检测作用)
看过~王哥端涛~传的资料后确定了这一点~所以那个图只是左边那一路起作用~

网友(2009-01-06):
2楼的方法下次要试下,不知管不管用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