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惠普液晶屏还能修吗???

楼主(2008-10-19):
我有一惠普液晶屏开机后背景灯亮一下就灭了 到显示正常..型号是GP536A
暗屏

网友:
我有一惠普液晶屏开机后背景灯亮一下就灭了 到显示正常? 到底是亮下就灭了再也不亮,还是后来有亮了正常了。如果亮一下黑屏然后接着又正常亮了那是正常的。如果灭了就彻底不亮了。多半是背光高压电路坏了。能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的是亮了就彻底灭了

网友(2008-11-27):
修好了
灯管断了一条 换料就好了

网友:
呵呵!可以修好,是高压输出保护了!

网友:
用备用灯管接上原来的高压板,看能正常吗??如果正常,说明灯管有问题,再分别接上屏的上下灯管,看接上那个灯管,就出现故障了,就说明这个灯管有问题,我换灯管就是这样做的,呵呵

网友:
把屏上的保护去里灯管换了

网友B:
先看高压板,如果高压板没事那就是灯管

网友:
通常这种现象一般1、先检查灯管;2、检查判断高压板是否工作;3、电源板供电是否正常...我遇到很多HP的液晶都是电容起鼓引起的故障,既然楼主修好了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