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945GZ的板,出现USB前后都不能识别

楼主(2008-10-19):
联想品牌机945GZ M2的板(象精英代工),出现USB前后都不能识别设备,其他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量一下USB接口VCC  D-  D+   GND 对地反向阻值都是多少、正常VCC D- D+ 都应在600以上   D-  D+  要是太小的话考虑是否南桥坏了  如果太大的话 可以跑下电路看和南桥之间是否有保护电感断路了  再者检查VCC看5V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LS正解!

先查供电是否正常,跑线路看2.3.6.7针通过元件到南桥是否有损坏。电容电阻之类的
刷BIOS,接口本身有损坏。

网友:
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看看BIOS里是否把USB屏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查一下USB的D+,D-的四条线的阻值,如果阻小或阻大为南桥损坏,如果阻值正常,请检查南桥的48M时钟,再检查一下南桥周围是否是有飞料的情况.

南桥的48M时钟?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的48M时钟?在什么地方?

南桥端的脚位是固定的,但是测试点不好找
时钟芯片端的引脚又视芯片的不同而不同

网友:
先感谢各位大哥,现在这板子装系统正常的,应该说南桥没有坏吧,就是USB不能用,

网友:
各位大哥,VCC  D-  D+ 反向,VCC为0,这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是测量+5V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2009-04-11):
我也有一块945的代工板,测量前置和后置的USB有5V电压 插U盘灯都没亮!!!照理有电压U盘灯是否该亮呢?

网友:
还有个疑惑 此板的CPU温度达84度,居高不下 但不死机 正常运行游戏数小时都没问题

网友:
如果5v供电没问题,bios里也没有关闭,那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端的脚位是固定的,但是测试点不好找
时钟芯片端的引脚又视芯片的不同而不同
引用 网友D:

照这个说法 如果测量到这个48兆时钟不正常 也就是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