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P17L3液晶显示器维修求助

楼主(2008-10-19):
联想LXH-P17L3液晶显示器  13针VGA信号线针脚定义及如何接VGA D15针相对应的脚  谢谢
液晶屏型号:QD17ER01
驱动板:3138 103 5962.2

网友:
R,G,B三色和三根地线好区分,H,V用电阻法判断(能开机就接对了,不行的话调边),SDA,SCL有的机器可以不接,个人意见

网友:
先试试那个细白色的和黄色的线试一下吧.我记得好像是这两条.

网友:
好的  谢谢 回复  我明天试试

网友:
已解决  接黑HS 黄VS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