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M800-M3(L-V800E)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10-19):
一块K8M800-M3 主板.VIA 芯片组。IO IT8705F,客户说是烧了南桥,经测南桥3。3VSB和2。5V对地,更换南桥8237R后,测3.3VSB为4。47V,更换稳压管后正常,查无北桥1。2V供电,更换2055N无效,测G极为0。98V不正常,跑线路进了LM324,更换LM324无效,测正向输入端为0V,跑线路经两个三极管控制进了IT8282M,同时测得ATX14PIN的PG为OV,也进IT8282M,更换后PG、北桥1。2V供电,VCORE正常,时钟复位OK,但不开机,更换IO故障依旧,查得BIOS22PIN对地无穷大,供电3。3V正常,因找不到BIOS刷,一时没了思路,望各位高手和版主帮忙分析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
楼主是高手,这个过程我也学习了,期待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看LZ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只剩下北桥和U座了

网友:
:我能做到你那样就好了   帮帮我啊  我刚开始学啊   我的QQ:81369661

网友(2008-12-12):
哎,手上这块M3,USB启动不支持,郁闷死了。

网友:
可能就是BOIS了吧

网友(2009-01-16):
我以前遇到的同一型号的板是重写BOIS后恢复正常的

网友:
是不开机啊!你那板子不是有IT8282M吗?也许你换上去的那个就是坏的呢?那芯片很容易坏的,再换个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南桥没做好,拆网卡,南桥和网卡是同一个待机过来的,可能也坏了,影响不跑字

网友:
BIOS问题,重写

网友:
会不会换上的桥出问题呢?
我试过一块915的磐正板,细心换好南桥后,开机正常,但是声卡网卡还有PCI不能用,显示unknow pci device.后来测量才知道PCI一脚对地无穷大了.再次拆下南桥,处理好焊盘再做BGA后就好了.

网友:
我这有个BIOS

这个不知道跟你的是否一样.我这个是V:10A的.

网友:
主板的一次性故障不会那么多。先看看桥是不是好的。我有一次就发过来的是坏桥。桥确定是好的再去查开机电路。

网友:
楼主太牛了,做的工作太多了,是不是真的。

网友:
你的南桥晶振工作正常没有啊,有时就是小小点的问题你想复杂了吧,换一个晶振试下子,IO换了确定是好的没有啊,你的桥也得确定一定得是好的才行啊。祝你成功。

网友:
应该桥没有换好吧

网友:
这款BIOS坏的超多的,我以前在上传过一个的,现在不知道还找不到找得到,

网友:
22脚是悬空设置的,无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