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S不过内存,当C1

楼主(2008-10-19):
一片昂达NF4S,7545架构,送修的时候是不亮机。维修过程如下:
开始,是当C1,插不插内存都没有报警声。检测内存供电2.5和1.25都正常。
在测内存电压的时候发现CPU一点热量都没有(754的U我一般先不加散热器),测CPU供电由开机的1.47V,当测试卡显示C1的时候突然变成0.3V,此时应该是主板CPU没有工作,所以没有内存的报警声。
后来换IO,同时发现声卡芯片的5V供电管输出短路,顺便把ALC665也换掉。
开机,测CPU供电电压一直稳定在1.47V,同时听见滴滴的内存报警声,换内存掉换内存插槽,偶尔会没有报警,不过还是当C1。换CPU也一样。
于是刷BIOS,还是老样子,把内存槽旁的供电管和8脚也换掉,还是不行。
求助各位

网友:
把NF4S的桥加焊一下吧,

网友:
这种单芯片的最好是加焊一下桥,如果不行,就拿下来重做桥.因为我以前都是先加焊,不行再重做.

网友:
好像不少这种NV单芯片的板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加焊桥,这样的是通病多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关注,加焊南桥,果真药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