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短路引起ATX电源坏!(已经修复)

楼主(2008-10-19):
由于自己一时粗心,将一坏显卡,装上,一开机,发现启动不了, 后来发现原来是显卡的3.3V短路了,造成电源不能用!
(还好主板没事)
     于是拆下电源(是七彩虹的鑫谷530PV),加电可以启动,测量各输出电压,基本上正常(如12V\5V\-5V等),
     当然3.3V偏低只有3.0-3.1V,加上主板不能点亮,加上主板后发觉该电压由3V左右跌到2V左右,测试过3.3V主输出二极管,好象没坏,
      另外12V与5V好象也不能带负载,就算接上硬盘,也听不到硬盘转的声音!
      由于平时少修电源,想请问下究竟是哪出了问题呢?谢谢!

下面修复过程:
既然与整流管没关,今天拆下来仔细看了下电源的PCB,用万用表一量,3.3V的整流输出管,有一边的电阻比较大,不是只有十几欧的,对比线路图,不正常呀,因为这是与输出线圈连在一起的,应该只有十几欧的!
到后来发现与线圈连在一起的电路铜皮烧断了,哗,有几毫米宽上面辅满焊锡都烧断,证明短路电流是多么的大,提醒我们试机时,注意不要短路!
用一细铜皮补上,焊好,装好,再试机,跑了下游戏,看下电压正常!
基本上修复!

网友A:
3.3V偏低只有3.0-3.1V,
---------------------------------
可能还是这路的二极管还是有坏的。比如半桥坏了一个,另一个还能用就变成半波整流,带负载能力自然下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偏低只有3.0-3.1V,

可能还是这路的二极管还是有坏的。比如半桥坏了一个,另一个还能用就变成半波整流,带负载能力自然下降了。

首先多谢兄弟的回复,那二路整流二极管,拆下来用表量过,好象没坏,难道是软击穿?
还有请教下,是否3.3V有问题也牵连到5V没输出了(电源5V也不能带负载)?

网友B:
不应该,短路应该有保护,可能是电源有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短路应该有保护,可能是电源有虚焊。

电源虚焊?原来用得好好的,我还是怀疑有零件坏了!毕竟是3.3V短路了!

网友:
今天换了那个双二极管,发现故障依然,证明原来的管没坏,可能有其他的故障!

网友C:
修好,自己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自己顶下!

敢问楼主一句:既然铜皮烧断得这么厉害,应该很明显才对,为何当初看不到呢?
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质疑楼主,只是想总结一下失败的经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