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偏色,显示器拆掉后盖后,用手指轻轻对屏幕一顶就变正常

楼主(2008-10-19):
各位大侠,我的benq 77g 显示器偏色,显示器拆掉后盖后,用手指轻轻对屏幕一顶就变正常,松开后有变成老样子,OSD菜单是正常的,请问是否显示器信号线有问题,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虚焊所致,谢谢

网友:
好好的检查一下看,应该是视放板上有脱焊的地方!

网友:
查一下视放板上有无虚焊,偏色一般都是视放板上零件虚焊所致,应该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确是虚焊所至,我将crt信号线和视放板之间的连接器重新焊了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