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进来看看啊

楼主(2008-10-19):
我测一块主板的cpu供电部分的Q2场管 红表笔接s 黑的接d 但测出来为0,我拆下来用同样方法测,结果越是500来欧,很正常,另一组的Q2也一样的情况,板上的s d就短路了吗?这板能加电,但放cpu就很快发热,放cpu负载,北桥就很热,而cpu不热,哪位大哥来帮下啊,是不是cpu或北桥烧了啊!!!

网友:
478的板下管DS为0也算正常。你只讲了发热,电压正常吗?仔细查下电压,注意压下座子

网友:
我测了假负载上的内核电压 ,时钟,复位 都很正常啊, 但cpu就是不工作

网友:
北桥就很热,而cpu不热

所谓的热是热还是烫

网友:
试一下笨点的方法   把管都换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