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e2-x主板三极管

楼主(2008-10-19):
请问图片中右下脚点红色的三极管是NIKOS什么型号的管,可以用什么常见管替换

管子爆了只能看见NIKOS,下面的都看不见了

网友:
看不清楚,应该是内存供电的吧

网友:
应该是MOS管,,用03就行了

网友:
谢谢了,但是现在用3055好像不行

网友:
实在不行你就找一个CPU供电的场管代。正常来说VCORE供电耐压、电流都会大一些。大小一样的!

网友:
P48  P30  P75...NIKOS

网友:
60N03,70T03,CPU供电的场管代换。 还是不行看看内存管理芯片有没问题。

网友:
是 一个APM2054

网友A:
华硕一般用APM2054

网友:
可以用3055,60N03,70T03代替.

网友:
用APM2054.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一般用APM2054。APM2014

:对,可以用3055,60N03,70T03,APM2055,APM2056代替

你换3055还不行,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啊?检测卡跑多少?C1?

网友:
华硕的板一般都是3055和7N03,还有啊旁边的8脚芯片容易坏请检查一下试试~!

网友:
APM2054N

是APM2054N

网友(2010-01-27):
回复 网友B:

内存供电 apm 2054   可用9915H 9916  9918   45N03  代用
还用行就是 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