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尼二极管可以用快恢复二极管代替吗?

楼主(2008-10-19):
我想问一下如果阻尼
二极管
坏了可以用相同耐压值的快恢复二极管代用吗?
恢复

网友:
快恢复二极管可以用在下端阻尼管上.比如31DF

网友:
阻尼二极管本就是电压高(还有电流足够大)的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阻尼二极管就是反向击穿电压高,频率高,压降低的整流管

网友:
只要电压电流符合,二者就可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