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知道sf1/648fx这款主板的兄弟帮个忙

楼主(2008-10-19):
帮忙看看CPU旁边的那些电容是多大的?10块钱买来的主板,CPU旁边的电容被人取走了,开始是不开机,取掉网卡芯片后就可以开机了, 装上6.3V 2200UF的电容后,只能认C4 1.7的CPU,可以点亮了,还没装系统测试,我插上C4 2.4G的CPU档C1,不是内存问题,请各位兄弟帮忙看看!我怀疑是那几个电容我没装上原来一样大小而引起的问题。

感谢基本功兄弟  换完电容后C2.4 能正常点亮,还没装系统试试

网友:
该板CPU座子和北桥最爱空焊你用C42.4的上上去,用手压桥或者CPU看能否过C1

网友:
压过了的,不是空焊问题,我上C4 1.7的CPU,倒着竖着都能点亮!就是C4 2.4的不行

网友:
是不是它根本就支持不了133前端的C2。4

网友:
你把电容换成3300 6.3的试试

网友A:
旁边的小圈里也是被拆掉的电容吗?
那个大圈里上一个3300 6.3   小圈里上一个1500  6.3试吧
刚才没有看到不知道你画的圈包不包括那个没有电容的小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边的小圈里也是被拆掉的电容吗?
那个大圈里上一个3300 6.3   小圈里上一个1500  6.3试吧
刚才没有看到不知道你画的圈包不包括那个没有电容的小圈

非常感谢,我换后就正常了。

网友:
电容还会影响这样的啊..第一次见实了..又是宝贵的经验啊..

网友:
CPU 旁边的电容一般都是6.3V1500UF到2200UF容量的!~上不了C2.4应该是BIOS的问题~!你可以更新BIOS试一下!~

网友:
用跳线!把外频改一下!应该是外频不对!

网友:
:lol :lol :lol 我都快换一年电容了 一般的型号我应该差不多能看出来
不过我是个新手还需要各位大哥的帮助

网友:
换电容很重要,是基本功

网友:
小圈上本来就没电容的 我都有块这样的板

网友:
不好意思 是有的 看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2008-12-09):
太强了,你们,学习中。。。。